在FIX32中如何解决流量累加

楼主(2002-10-12):
在FIX32中如何随流量的变化进行累加。

网友A(2001-03-05):
022-27268666

网友B:
用fix的累积块呀

网友B(2001-04-07):
可以将每分钟的流量信号进行用定时器进行累计(累加) ,流量信号在累计前要吨/小时除以60=吨/分钟

网友B:
可以用累积块,但机器掉电后累积值将被清零!

网友B(2001-05-08):
如还有疑问可置电 010 65925321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C(2001-06-25):
将累计块的值写入报表。

网友D(2002-10-12):
用配方将累计值定时保存(UPLOAD),重起机时再下载配方(DOWNLOAD),可以使机器记住累计值。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