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PM2A故障!

楼主(2002-10-12):
按照说明书,在其电源输入端接入AC220V, 只见火花一闪就没反映了. 拆开才发现电源模块的输入应该低于35V(滤波电容), 里面有一 SK8050S块, 不知道应该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怎么检测是否烧损? 如果烧损, 用什么替换?

网友A:
你一定是买了24VDC电源的CPM2A了,同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