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fix32的历史数据导出来。

楼主(2002-10-13):
(无正文)

网友A(2002-03-17):
用EDA可以。如需要,请联系010-62581235,MR.ZHU,MR.LEE

网友A(2002-09-05):
用odbc好于用eda

网友A:
可用excel或access,使用odbc驱动导入到excel,access中,

网友B:
写的太简单了,能不能详细一点。如时间问题怎么解决?有杭州的ifix高手吗?

网友C(2002-10-13):
历史曲线菜单栏上file下拉菜单里有export选项,可以导出历史数据到指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