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线控制变频器1

楼主(2002-10-13):
本人现有个项目通过PLC和VVVF用Profibus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频率,读取故障,修改电机参数等)然后上位机为工控机控制,具体会有些啥需要注意的,包括硬件的.恳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A:
plc含有profibus接口,变频器配置profibus通讯卡,安装通讯协议、驱动等。 注意EMC电磁干扰兼容性。

楼主:
谢谢存在兄!在软件上还需要那些注意的呢? 能告诉我怎么联系你吗?

网友A:
先做,有了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