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国CT直流控制器软件

楼主(2002-10-13):
请问在那里能找到英国CT直流控制器mentor 11型的设置软件? 谢了!!!

网友A(2001-07-06):
使用手册上就有。

网友B:
软件有和我联系.fangxianjun1@sina.com

网友C(2002-10-12):
没有专门的馒头的菜单及指令设置软件,若有肯定是馒头以外高手搞的,那一定不一般的高手。馒头的菜单不复杂,主要靠经验,看手册上1~ 9#菜单的说明,相当部分暂不用。

网友D:
可以和上海CT联系他们可以免费提供,在软件界面下查看参数三级密码均不起作用,而且可以提供逻辑图。查看和改动参数很方便。

网友E(2004-03-10):
请问如何把ct的mentorii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用cp5611和工业PC的方式可以么??怎么用step7来做,用vb通过opc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

网友F(2006-03-30):
Mentor II 连接Profibus 可以通过MD24接口模块来实现。
此外Mentor II 还支持多种总线,如:Device Net,Interbus-S 等总线以及扩展I/O模块(32路输入输出)
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与我联系
xujun@controltechniques.com.cn

网友G(2006-08-07):
我是新手:请问谁有(英国CT公司MENTOR II)直流调速器的中文使用说明书,请给我发份。谢谢。邮箱12588007@163.com

网友H(2007-11-09):
如需CT资料,可与我联系:13910709763

网友G(2007-12-25):
 我是新手:请问谁会(英国CT公司MENTOR II)直流调速器的数字控制速度的参数设定方法。控制正传反转的快慢速。
           请给我发份。谢谢。邮箱12588007@163.com

网友I:
需要英国CT公司MENTOR II直流调速器的中文使用说明书印刷的和电子版.及MENTOR SOFT软件.请联系027-83514007 或发邮件LTYANGJU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