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器

楼主(2002-10-13):
我单位用英国CT的直流控制器,外部接线正确,加给定后控制器就是无输出?不知那位朋友用过,指点一下?

网友A:
dqsys:试一下:1。20,40#端子统一了吗,不要与交流的N接一起。 2。21,25,27,31#端子按手册要求接成起动允许条件了吗, 3. M210及以下的馒头的L11,L12端也要按允许条件接。 4。查馒头内的接口板上的拨码设定对否, 5。以上为基本硬件,再有软件:3.01菜单在调外给定时,有否变化,还有电压限,电流设死了吗,查1.14~1.17菜单的设定与给定配合 吗, 我是新来的,想聊一聊,还有,若用了FXM5,配合问题还有一些,先说这儿

网友B:
好了没?如没有请来电, 0371-3819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