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西门子PLC模块

楼主(2002-10-13):
今天烧了一个西门子的模入模块,老板脸都绿了,哈哈,24V电源碰到了第一个通道,就冒烟了,可是试试还能采数,不过小了一半吧,不知道是不是烧了个电阻什么的,能不能修?

网友A:
如果在保修期内,马上送修。记住,一定要找个擅长扯皮的同事一起去 :)

网友B:
他的嗓子“冒烟了”,给它点“西瓜霜”润润喉吧。 1:还能采数--有源器件可能没问题。 2:冒烟--应该是电阻,有源器件一般不冒烟。 3:如果没痕迹的话,找张图,用万用表把它找出来。没图的话就只能对 照别的通道了。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