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演示可不可以与plc进行通讯

楼主(2002-10-14):
我现在手头上有intouch的演示版,还有几台plc以及安控公司的SuperERTU,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用手头的这些设备做一下实验,熟悉一下该软件

网友A:
你的PLC是哪个公司的?INTOUCH 和西门子公司的PLC通讯没有问题。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B:
我也想试一试。我的PLC是西门子的S7-200/S7-300,intouch 7.11的演示版。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设备,如何设置。 请指点! 多谢!!!

网友C:
演示版只有30个点,不可超过。与PLC通讯可使用intouch提供的i/o server ,但演示版未提供。如果有的话,1、准备一根PC-PLC的连接线;2、安装I/O Server 时选择你的PLC厂商;3、运行I/O Server后,再打开主菜单,选取PLC的详细型号;设定通信端口、波特率等; 4、使用DDE方式,读取数据;例如omron的默认读取方式:omronhl|hlpl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