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2-10-14):
我是新手,刚开始接触intouch,关于demo版或intouch有些问题请教。 1、报表的制作,这个对于组态来说必不可少,但是intouch我愣是搞不明白怎么做,能提供些详细的案例或资料吗? 2、我的intouch退出老是出错,说是部分内存不可些,被占用等。我关了防火墙之类的应用程序还是没用。 3、报警。我用分布式报警控件后,发现他并不报警,好像没用。我记得以前有用的,难道那里设置出了问题? 4、系统。和plc通信一定要用I/O server吗?还要什么?完成一个系统一般要点什么配置,如sql,inbatch之类的。 5、声音报警。请问intouch能实现声音报警吗?如何实现? 谢谢有人能回答上述问题,如能发email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只知道您所说的第3个问题:我想你可能是没有把所需报警的标记名的报警设为允许。

网友B:
做报表有多种方法,如您可以将数据通过SQL读取至SQL中再进行处理。 退出时出错,请将有关的日志文件给你的产品供应商。 系统配置看你的系统有什么要求了。 声音报警请使用函数PLAY类即可。

网友C:
1、报表一般通过其他软件进行,Intouch 本身不提供报表的制作。通常使用DDE将数据读到Excel中,再编制报表。也可以使用SQL的方式,平时在Intouch中把数据放到数据库中,出表时使用SQL查询造表。 2、Intouch5.6 + win95/98 ;Intouch7.0/7.1 + windows NT 4.0 +sp3;Intouch7.11 + windows2000 + Sp2 这是各版本的需要,否则会出莫名其妙的错误; 3、请检查你的网络配置和分布时报警的设定是否一致; 4、和PLC通信不一定用I/O Server,自己编程也行;反正I/O Server也是通过DDE进行的(通常);Intouch 运行版 + I/O Server 就可以组成最小系统,也是中小型系统常用的模式,SQL可根据需要添加; 5、可以。 PlaySound() 通过 Windows 声音设备(如已安装),播放由 .wav 文件名或 Windows 注册表的 [sounds] 部分中的项目指定的 wave 格式声音。 语法 PlaySound(soundName,Flags); 参数 描述 SoundName 表示要播放的声音文件的字符串或消息型标记名。 Flags Flags 可以是下列类型之一: 类型 描述 0 同步播放声音(缺省) 1 异步播放声音 2 不使用缺省声音。Paysound 是 .wav 文件的文件名。PlaySound 也可以接收 Windows 注册表 [Sounds] 部分的项目名。例如,如果 Windows 注册表文件中有一个如下所示的项目: MouseClick=C:\Sounds\Click.wav 您可以输入 MouseClick 作为 SoundName。 3 不用! 4 不用! 5-7 不用! 8 重复此声音直到下次调用 PlaySound() 函数为止。适用于 Windows 95(或以上版本)。 9 调用 PlaySound(),适用于 Windows NT。 16 不停止任何当前播放的声音。 实例 PlaySound ("c:\horns.wav",1); 注意 声音必须适合可用物理内存,并且需在已安装 wave 形式的音频设备驱动程序上播放。搜索声音文件的目录顺序如下:当前目录、Windows 目录、Windows 系统目录、PATH 中列出的目录。如果不能找到指定的 .wav声音文件,请进入“开始”菜单,指向“设置”,单击“控制面板”,再双击“声音”图标,以设置您的缺省声音。如不能找到缺省声音,将不会播放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