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变频器在交流电机变频调速中的应用技巧

楼主(2002-10-14):
摘要:对SIEMENS变频器在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判断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变频调速 交流电机 故障分析 解决方法 交流异步电动机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动力机械。异步电动机所以能得到这样广泛的应用,是由于它结构简单、制造容易、运行可靠、维护方便,而且效率高、重量轻、价格低。但异步电动机存在的缺点之一是调速性能差。在生产中应用异步电动机由于工艺要求,需要电动机调速的场合,人们往往从二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是不用异步电动机而使用调速性能好的直流电动机。另一方面是应用新技术,使异步电动机的运行能够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进行调速。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的原理,可从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方程得出。转速方程如下所示1:

1、如何使用SIEMENS变频器的故障保护端子? 众所周知,变频器的故障保护输出对系统的安全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使用在锅炉系统中引风机及鼓风机的变频调速控制中,如果引风机变频器出现保护或故障,停止输出,如果不及时切断鼓风机,将导致炉膛内正压燃烧,会导致严重后果。虽然SIEMENS变频器提供了RL1和RL2两组保护输出,而且输出功能可编程,但是由于断电时RL1 的常开和常闭上电后变成常闭和常开,RL2断电时常开点上电后变为常闭,这样给设计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有的人无法使用此功能。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照上图)将RL1和RL2串联起来,然后将P061参数设为“6”,将P062参数设为“1”,此问题可迎刃而解。 2、如何解决SIEMENS变频器上电以后不启动? 笔者在使用一款SIEMENS MDV 75KW变频器作引风机变频控制时,出现这一问题:所有控制回路都没问题,而且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也正确。但是变频器上电以后就是不运转,一直处在“STOP”状态。后经反复检查,发现问题出现在端子“5”和“9”之间,原来它不象其它品牌变频器那样只要运转端子闭合,变频器上电后就正常运转,而是变频器上电后要检测到端子“5”、“9”间的变化的信号,即由“OFF”到“ON”一个脉冲信号,找到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简单,只需将KM1的一般常开辅助触点变为带上电延时的辅助触点,延时几秒钟即可解决问题。 3、如何解决外部信号控制失效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时失效,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情况:信号模式不正确;端子接线错误;参数设置不正确或外部信号自身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都正确,那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笔者在使用一款SIEMENS变频器控制炉排电机时,就出现了这一问题,以上所有情况都不存在,但外部信号就是不起作用,启动后,变频器从最低频率上升到50Hz后,就不在变频。经检查发现,端子3和4之间的电阻值为无穷大,而其他变频器该端子之间的电阻值为400多欧姆,看起来可能是该端子之间的电阻被烧坏,而造成输入开路,于是便在此端子之间并联420欧姆的电阻,结果,问题解决了。 虽然变频技术日趋成熟,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对各种变频器的功能的不完全掌握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去判断和解决,如果找专家处理或找厂家维修,会浪费时间,消耗费用,所以只有熟悉它的性能,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A(2002-08-01):
我说几句,我用过SIEMENS变频器和其他的变频器,以上问题较普遍。这和变频器的自身干扰分不开。 如张晓辉的问题一。误动做和提升力矩的参数设置,起动运行频率点有关。所以在应用变频器时设计控制方式一定靠率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B:
不知对‘安川’变频器:G5 、V7 适合吗?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可能会出现。

网友C:
工业自动化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为加强我国的工业基础贡献你我的一份力量。 欢迎自动化工程公司及个人电话咨询具体培训细则.所以参加培训的企业我将提供完全解密(在过去的上百个工程应用中得到验证,并可低价销售)Fix32(无点数限制,开发版)监控软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的费用)及EUROTHERM HONEYWELL 中小型DCS组态软件一套. 每门科目都备有详细中英文教材及热电,化工,小泥等具体工程设计图纸.并欢迎和广大朋友交流项目设计资料和项目设计心得. 1.FIX32应用于发电,不泥,钢铁等多个行业的案例培训. 2.MODICON PLC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实例培训. 3.英国Eurotherm T103/T940 DCS系统工程师培训. 4.美国Honeywell UMC800 MINI DCS系统工程师培训. 5.DCS集成性自动化公司的技术管理并提供全套相关管理表格及文档 . 6.DCS项目营销市场咨询,并提供国内在建或将建项目库详细信息.(包括项目背景,资金情况,负责人个人经历及联系方法等) 7.结合热电 水泥 化工等工程的DCS项目销售培训. 其中以英国EUROTHERM DCS系统培训具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过程自动化工程师基础部分 1.1计算机及网络 1.2现场总线 1.3自动化仪表及过程控制 1.4电气技术 1.5若干控制方案实例学习 2.lin/alin网络 3.t103/t303控制器手册 4.t100功能块应用 5.t550控制程序组态 6.t3000i/o驱动程序组态 7.fix通用监控制软件组态 8.130t/h热电项目开发模拟实验 联系方法 :inspired_elite@yahoo.com.cn TEL:13817620275 SHANGHAI

网友D:
SIEMENS变频器5-9接线端的电压必须>10V才可以启动。当然程序上必须设置为外部端子启动。我没有遇到过上电不启动的情况。我的变频调试经验才8年,大概是我的工作经验少吧。

网友E:
注意西门子MDV变频器内置风机散热,长时间运行后要对内部进行除尘工作,使用PREC35清洁剂对所有控制板子进行清洗,在三峡皮带输送机系统中使用过10几台75kW的MDV变频器,一般只须设置在磁通电流工作模式[设置P077=1]即可!

网友F:
我在使用富士的变频器是,10伏信号接反时会直接到60HZ。

网友G(2002-09-18):
我现在只想买2台,一台是5.5KW,另一台是75KW的,…… 不过如果有更长的论文就更好了,参考参考~~:)

网友H:
我们以前用过!价钱倒是很便宜。但故障率太高,现在基本不用,用也采用MM420系列。

网友I:
我建议大家使用日立的L300P系列,它用在风机水泵上性价比很好

网友J(2005-08-20):
太阳你在做广告的哦!呵呵!

网友K(2006-01-13):
斑竹的有些问题是原则性错误。
“2、如何解决SIEMENS变频器上电以后不启动?”
变频器的上电和启动是两个过程。早期的变频器是不允许同时的。如上例。如富士的G7S系列报警OH2

网友L(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M(2011-08-22):
有网上培训吗谢谢,jiao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