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8316求助!

楼主(2002-10-14):
各位大侠: 我现在用ACL-8316进行数据采集:输入信号为直流稳压信号,采用差动输入,不知为何大约在0-2V之间采不到信号,在其他范围的采集信号相应的变小,我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各位赐教!(不只是不是应该对板卡进行校准呢?,应在哪里下载其下载校准程序呢?) 2002/10/11

网友A:
这个现象比较奇怪。请确认如下几点: 1.在Windows下用DLL2中8316的例子程序是否能采到信号,信号源可以是一节干电池。 2.信号源的输入阻抗。请用标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试试。

楼主:
李老师: 你好! 我下载了acls-DLL2 95和acl-labview,用acl-labview例子程序采集 稳压信号(0通道,差动输入),出现上述的情况,用acls-DLL2 95的例子程序,在input range 项中,选择+/-10v,(在0----7各项中若选择0,采集到的信号和用acl-labview例子程序采集的情况相同,若选择1-----7各项,这可采集正确信号。不知这是为何? 还请赐教! 2002/10/12

网友A:
你说的0-7是不是指0-7通道?如果只有0通道不能用的话,则可能是0通道有问题。 请用DLL2中的8316VB例子测一下(文件夹为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