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9114Hg(急!)

楼主(2002-10-14):
我在用9114Hg进行采集的时侯,用驱动提供的sample:sdk9114DbfInt来采集时,没有数据! 我的输入端悬空,但也应该有显示才对啊!请教各位了,急用!

网友A:
sdk9114和sdk9114int能运行吗?如果sdk9114int能运行的话,sdk9114DbfInt应该也能够运行。 换一个槽位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找当地的技术支持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