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新手求助:8112hg的labview驱动

楼主(2002-10-14):
各位老师: 我正在labview平台下用ACL-8112HG的采集卡开发虚拟仪器,须双通道采集 但在程序中所用的驱动AI Read Cont Multiple channels .vi报错,错误代码-28, 实在找不出原因。我觉得参数设置没问题,而且换成AI Read Cont single channel.vi 后正确,能实现但通道采集。(我的系统是win98,用的驱动是for win95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应该到哪里找98下的驱动?) 还有就是在turbor c中 该采集卡的动态库连接抱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恳请赐教!

网友A:
Acl-8112的labview驱动acl-lv是基于DLL2。 -28的错误代码含义可以察看DLL2.h--RR_AD_AquireTimeOut。 请用DLL2中的8112scan试试看能否运行。 另外,用AI Read Cont Multiple channels .vi时,采样速率不能太高,建议<10K Turbo C不能连接动态连接库。在dos下8112有静态连接库,但只能在Borlandc 3.1下调用,Turbo C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