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和VB做数据采集,速度上有多大的差别(同一个卡)?

楼主(2002-10-14):
(无正文)

网友A:
对一般的工控软件,VS6,用P3的CPU卡,使用者感觉不出来. 我现在都用VB做. VS.net没用过.

网友B:
如果用传统查询的方式(polling)采集数据,VC比VB快。 现在的数据采集卡都使用了中断,DMA,Bus master DMA,Scatter &gatter等先进的数据传输方式。CPU基本上不参与数据采集,所以VC和VB在数据采集的效率是相同的。 如果涉及的数据采集后的分析,一般VC的效率比VB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