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总线控制变频器12341

楼主(2002-10-14):
本人现有个项目通过PLC和VVVF用Profibus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频率,读取故障,修改电机参数等)然后上位机为工控机(力控)控制,具体会有些啥需要注意的,包括硬件的.恳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关键是你有没有变频器通讯模块啊 有的话什么也不用做了啦 变频器的DP通讯模块应该都做好了

楼主:
谢谢远方兄!我有Profibus-dp通讯模块,我读取变频器的参数时,需要它的地址吧,这还需要变频器的源程序吗

网友B:
当然,在你买变频器的profibus通讯卡时会附有相关的通讯协议软件,但不是变频器的源程序

楼主:
谢谢存在兄!我发邮件给你了,收到没?能告知联系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