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LINK软件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2-10-15):
我现在正在编程,不过我用我自己的应用好像不能启动ADLINK卡Register_Card、 AI_9118_Config我都调用了,但是不成功

网友A(2002-03-08):
例子程序能不能正常运行? 如果Register_Card()没有成功,其他所有函数都可能出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不知道你用过这个产品吗? 希望能给帮忙

网友A:
如果例子程序能够运行的话,那就是你编程的原因了,你可以和凌华的技术人员联系,问问他们怎么解决。

网友A(2002-04-18):
如果你只有一块卡的话,Register_Card()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Register_Card()不成功,这块卡就没法用。

网友A:
请问你调用这些函数时返回的错误代码是多少?

网友B(2002-10-15):
可能没有加.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