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适合拖动同步电机吗?

楼主(2002-10-15):
各位老师专家你们好!学生有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能否拖动同步电机?请分析一下,如果能够的话,有什么要求?该注意那些问题?安川的616G5系列变频器能否运用在同步机上?KEB变频器据说能带。

网友A(2002-08-13):
变频器拖动同步电机我想可能要这么看: 1)对于普通应用,要求不高的场合,大部分变频器工作在V/F模式下,可用.例如纺织行业,化纤行业浮法玻璃行业的拉边机,退火窑主传动等,这些负载的特点是基本没有突变.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品牌使用是有问题的,例如一拖二不能正常启动,容易过流等.这种应用很成功的典型是三肯在化纤行业的应用. 2)对于高性能的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例如现在电梯的同步电机无齿轮/无机房)控制,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真正投入实用的品牌很少.目前电梯行业在用的有KEB-F4,艾默生-CT,安川676IP等少数型号,市场上大部分品牌的变频器不可用.616G5根本无法对同步电机进行矢量控制 3)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不但算法不同,物理接口也有不同.

网友B(2002-10-09):
不可以用616G5,因为内部控制软件不同,但是现在安川有专用的同步电机变频器。

网友C:
vcplus: 你好! 同步电机矢量控制,是否能达到很高的精度。比如在一些化化纤行业中,带替编码器,开环控制电机。

网友D:
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好像也需要编码器测量转速。无速度传感器的不知现在有没有成功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