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接近开关输出信号的测量

楼主(2002-10-15):
请教各位高手: 接近开关的输出的开关信号怎样接入数据采集卡,如何接线?

网友A:
接近开关有两线制三线制的不同三线制中有三极管驱动(NPN型或PNP型),晶闸管驱动,继电器驱动的不同,要分别情况使用

网友B:
数据采集卡只能采集电压信号。接近开关中的两线制和三线制中哪一种适合接入数据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