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变频器

楼主(2002-10-16):
求助:4kw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变频器 只有220v的单相电源,要调速控制一个4kw的三相输入的380V水泵,变频器的价格期望在3千元左右。请教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A(2002-08-26):
把4kw380V水泵电机的Y接法改为三角接法及可,单相220V三相输入220V输出,变频器的价格在1千5百元左右(二手日本机).

楼主:
谢谢,可是4kw以上的电机是380/660v的,3kw以下的电机才是220/380v的.

网友B:
没有该型号的变频器。从拖动角度和电能利用率来说,你的方法欠妥,最好用380V电源,否这会造成小电网的不平衡和大的线损,降低功率因素,是不可取的。这也是变频器厂家不生产此类变频器的原因,既没市场又不科学。若非要用,在变频器输入端加升牙变压器,单相380V输出,但那么大的变压器需定制,若不然相同型号的并联也行。但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的去掉且降额使用。整个花费会比单独拉个380V电源费用高。

楼主:
听说安川有大功率的两相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要用5.5KW!

楼主:
哪里有5.5KW变频器?

网友D:
我有但价格在5千元左右

网友E:
一定要用4千瓦的电机吗,能用3千瓦的就很爽了

网友F:
单相进三相出大变频器当然有

楼主:
3千瓦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2000元左右

网友B(2002-10-16):
pbj: 是有单相进三相出大变频器,但220V输出,用Y接法,电机的输出功率能达到要求吗?电机得选大一级或两级的,那么单相输入的功率较大,对供电系统不好,我不赞同此方案,因为今后三相不平衡带来的无功损耗,会抵消变频器带来的节电效果不上算。

网友G(2009-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4kw以上的电机是380/660v的,3kw以下的电机才是220/380v的.

朋友,没有4kw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变频器 ,除非定制,在变频器器内置一个升压变压器,把220变成380再到电机。

网友H:
一个升压变压器也要不少钱吧

网友I(2009-07-05):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就是220输入380输出   电机是3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