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如何解决Wincc的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2-10-16):
大虾: 我现在在用Wincc4.02版本,我是在一台没有键盘和鼠标的计算机上用,该计算机装了一个触摸屏,如果有键盘的话就能进行数据查询,而如果无键盘的情况下则没办法进行了 肯请大虾帮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2001-04-06):
ODBC+DELPHI.OR +PB5.0 OR+VB6.0 ZHBNT@HOTMAIL.COM

网友:
wincc4.02的数据库是标准的SQL的语言来写的,可以利用ACTIVE控件调用SQL语言进行查询。 (希望能保持联系)

楼主(2001-05-25):
能告诉联系方法吗

网友A(2002-09-24):
您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我也遇到WinCC与数据库相连的问题,老是连不上。不知道在WinCC里面应该怎么设置。请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