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器

楼主(2002-10-16):
哪里有导轨安装的2路的配电器?

网友A(2002-09-05):
您可以和我联系,我公司是上润北京办事处。 单价:650元/台(单路) 850元/台(双路) 联系电话:010-82058915 82058920(FAX) 13651299126 联系人:彭帮勇 详细资料如下: WP20配电器是一种小型智能化插装式结构的配电器。它给二线制变送器提供电压的同时,接收来自变送器的与差压、压力、液面等成比例的4~20mADC输出信号。 内部采用微处理器进行数学运算,可对各种非线性输入信号进行精度极高的线性矫正。配用WP20SH显示模块,可将输入信号所对应的测量值以数字方式方便直观的显示出来。 可选择交直流两种电源,输出与主机光电隔离,具有1~5VDC或4~20mADC输出信号的选择功能并配置变送器电源。 可带有一路串行通讯输出,通讯接口为RS-232C、RS485、RS422可选择。通讯输出与主机光电隔离。 仪表 外形 输 入 信 号 4~20mADC(来自由24VDC供电的两线制 变送器输出) 输入电阻 250Ω 允许负载电阻 0~600Ω(4~20mA DC 输出时) 变送器配电电压 24~28V DC 输 出 信 号 光电隔离的两路输出 第一路:1~5V DC或4~20mA DC (用户可选,出厂时为4~20mA DC) 第二路:1~5V DC或4~20mA DC 或位式报警控制: 继电器触点ON/OFF输出   (AC220V/0.5A,DC24V/1A阻性负载) 或光电串行通讯输出,通讯接口: RS-232C,RS-485或RS-422 输出电阻 小于250Ω(1~5VDC输出时) 允许负载电阻 0~600Ω(4~20mA DC 输出时) 特 性 精  度 ±0.2%FS或±0.5%FS 参数设定 由WP20PCA编程器进行设定 响应时间 mV输入:约500ms(时间常数) V输入:约100ms(时间常数) 共模抑制比 50Hz时,大于120dB 隔  离 输入、输出、电源间相互光电隔离 绝缘电阻 各端子与接地端子之间 100MΩ/500V DC 绝缘强度 电源端子与接地端子之间: 1500V AC,1分钟 输入/输出端子与接地端子间: 500V DC,1分钟。 结  构 小型化插装式结构 颜色芒塞尔N4.0 重  量 主体:约180g;插座:约80g 维  护 在安装配线状态下主体可以更换 WP20PCA编程器的通讯接口位于主体前面 使 用 环 境 环境温度 0~55℃ 相对湿度 5~99%RH(不结露) 电  源 交流或直流供电 AC:90~265V DC:24V±10% 功  耗 220V AC时,≤3W 24V DC时,≤100mA

网友B:
您需要的导轨安装的配电器可以和我公司联系价格:电话:0371-63339188 传真:0371-63339188手机:13837185630 联系人:苗祥杰公司名称:郑州中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地址: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金梭路23号创业大厦6层邮编:450001 详细资料如下:  SWP20配电器是一种小型智能化插装式结构的配电器。它给二线制变送器提供电压的同时,接收来自变送器的与差压、压力、液面等成比例的4~20mADC输出信号。内部采用微处理器进行数学运算,可对各种非线性输入信号进行精度极高的线性矫正。配用SWP20SHA显示模块,可将输入信号所对应的测量值以数字方式方便直观的显示出来。  可选择交直流两种电源,输出与主机光电隔离,具有1~5VDC或4~20mADC输出信号的选择功能并配置变送器电源。  可带有一路串行通讯输出,通讯接口为RS-232C、RS485、RS422可选择。通讯输出与主机光电隔离。    信 号 4~20mADC(来自由24VDC供电的两线制 变送器输出)   输入电阻 250Ω   允许负载电阻 0~600Ω(4~20mA DC 输出时)   变送器配电电压 24~28V DC   输 出  信 号 光电隔离的两路输出  第一路:1~5V DC或4~20mA DC   (用户可选,出厂时为4~20mA DC)   第二路:1~5V DC或4~20mA DC   或位式报警控制:  继电器触点ON/OFF输出    (AC220V/0.5A,DC24V/1A阻性负载)   或光电串行通讯输出,通讯接口:  RS-232C,RS-485或RS-422   输出电阻 小于250Ω(1~5VDC输出时)   允许负载电阻 0~600Ω(4~20mA DC 输出时)      特 性 精  度 ±0.2%FS或±0.5%FS   参数设定 由SWP20PCA编程器进行设定  响应时间 mV输入:约500ms(时间常数)   V输入:约100ms(时间常数)   共模抑制比 50Hz时,大于120dB   隔  离 输入、输出、电源间相互光电隔离  绝缘电阻 各端子与接地端子之间  100MΩ/500V DC   绝缘强度 电源端子与接地端子之间:  1500V AC,1分钟  输入/输出端子与接地端子间:  500V DC,1分钟。  结  构 小型化插装式结构  颜色芒塞尔N4.0   重  量 主体:约180g;插座:约80g   维  护 在安装配线状态下主体可以更换  SWP20PCA编程器的通讯接口位于主体前面   使 用  环 境 环境温度 0~55℃   相对湿度 5~99%RH(不结露)   电  源 交流或直流供电  AC:90~265V   DC:24V±10%   功  耗 220V AC时,≤3W   24V DC时,≤100mA

楼主(2002-10-15):
诸位哥们:   有谁有多路(5路以上)配电器的信息?

网友A:
昨天接到您的电话,很遗憾,我们没有您所需的产品。 据我所知,西仪(西安仪表厂)有5或6路的配电器。您可以和他们联系。 上润北京办事处 彭帮勇(010-8205891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