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4中CPU与CP340模块的通讯控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2-10-16):
S7-314中CPU与CP340模块的通讯控制是如何实现控制发送和接收的?在编程上需要做哪些工作?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cp340是接口模块,他有暂存区,接受的数据先存在暂存区,cpu到暂存区中读取;发送的数据先存到暂存区,再由cp340发出! 在OB1中编程,用FC1-send发送,FC2-recv接收,FC4-ctrl叫通,指出cp340地址,要发送的数据的地址,要接受数据的地址,注意使能端的控制!发送地址小于等于接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