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时间快怎样复位

楼主(2002-10-16):
为什么不能动态复位 哪位大侠知道请告诉我 谢谢了

楼主(2002-05-21):
当然可以了! 可与我联系,上海中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intellution南方技术中心)   wujs@chinawiser.com

网友A(2002-10-12):
定义一个BOOL块,将它添加到TIMER块的RESET TAG 域中,当BOOL块为0时停止计时,为1时可以从零累计。用脚本控制BOOL块的值,即可实现动态复位。

网友B:
我以前同过中断\启动扫描的方式来实现的 你的方法更加科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