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高手帮我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楼主(2002-10-16):
我的一个工控系统需要采集5路模拟量,4路数字量,输出2路模拟量,还需要三个中断,其中两个是计数器中断。另外,我的系统是用TURBO C 编程,其它语言我不熟悉。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选择数据采集卡与定时器。请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计数器卡可以用凌华的ACL-8454或PCI-8554。如果需要两个计数器中断的话,需要用两块。另外一个中断是给谁?5路A/D,4路IO,2路D/A可以用ACL-8112PG实现。 以上卡片都提供Borlandc C++ 3.1下的驱动,BC 3.1和Turbo C基本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