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VersaMax的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2-10-16):
现在小弟做一小工程遇一奇怪问题,求助各位大哥: 症状: 模拟量电流输出不成比例,例如4—20MA对应量程是0—10000,我迫使AO输出5000的时候 输出不是12MA,而是25.3MA;偶在用1000试时输出是0MA;然后用其他多个一一测试; 大都超量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故求助各个大虾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小弟先在此谢过!

网友A:
输出>25mA或0mA左右,说明该模块处在故障状态。你应该先检查硬件组态及外部接线是否正确。 另外,在PLC里面,模拟量输出4-20mA对应0-32000,若你要输出12mA,对应给定是16000。0(低限)对应0,10000(高限)对应32000。 你再试一试,一起解决问题。 长沙康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谢君平 0731-5503847

网友B(2008-04-14):
4—20MA对应量程不是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