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

楼主(2002-10-16):
请教老师: 在连续采集信号存储的时候,我可以实现连续多个文件的存储吗?就是说我存1.dat接下来存2.dat,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好像不行。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我在连续存储的同时从内存中取一段数据分析,如果发现分析的结果不是我的要求,我就删除存储的文件,此时,我仍然在存储数据,但是我想另外取一个名字,但是当我发现符合我的要求时(数据分析大概几分钟),我就存储这个文件,而同时下面采集的数据还要例外存储一个文件,怎么才可以实现呢,这只是C语言的问题吗?还是9812不支持这么做/?如果象我说的这样的话另外存储文件时候,再启动卡总可以吧。,但是此时比连续存储要丢失多少数据?以16。84M采样算的话????谢谢!!!

网友A:
目前PCIS-DASK的存盘函数不支持。 两次DMA数据采集过程中的时间大概在10几个毫秒。 你用的16.84M采样速率比较高,要连续存盘的需用SCSI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