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fibus的初始化

楼主(2002-10-16):
我是profibus的新手,使用西门子的SPC3芯片,我想使用汇编语言编程,主要进行SPC3的初始化,但不知从何入手。SPC3的初始化是否也涉及中断,必须通过中断才能进入数据交换阶段吗?据说还要通过主站进行确认才能进入数据交换阶段,是吗?那么参数的确认和配置信息的确认是如何完成的呢,是在中断中还是在主程序中?

网友A(2002-07-16):
1。在SPC3的初始化过程中是要关中断的,SPC3初始化后打开中断,然后才启动SPC3; 2。用户注册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PRM,CFG等服务。这些服务是由CLASS 1发出的。 3。一切都OK后,SPC3才会进入数据交换阶段。

楼主:
请问SHOWMAN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prm,cfg服务,要做哪些工作呢?

网友A:
主要是判断收到的CFG或PRM报文正确否?根据CFG报文CPU知道CLASS2对从设备组了哪些模块?等等。同时还在从中取一些信息存起来。 还是自己读一下SPC3用户手册吧。否则你对SPC3的了解就是无源之水。

楼主:
手册我也读了好多遍,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我现在的目的是:想用汇编编写SPC3的初始化程序。但不知道在中断中,如果说收到的CFG和PRM是正确的,又要对SPC3的内部寄存器做那些工作呢?

网友B(2002-10-16):
我现在有一些c语言的程序(D P S 2 w i t h S P C 3,spc的中断程序 ),现在要求用汇编语言写,我曾经把他翻译成51,现在居然要用96的,还要调试,郁闷ing,,我现在是用他来做毕业设计~~~~~~~,

网友C(2006-01-18):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tangyongya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