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用的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2-10-16):
我厂有两台水泵分别是:155KW与75KW ,现想用一台250KVA的变压器供电,其中对75KW的电机进行变频恒压供水,请问:250KVA的变压器能否胜任?????如能,请你给出数据,我们有可能合作!!!

网友A:
容量不是很匹配。电机的功率指的是有功,变压器的容量为视在功率,如果考虑电机的功率因数,两台电机的视在功率应大于270KVA,这还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如果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需要的变压器容量要更大。所以,我认为这样选择不好。如感兴趣,请联络13601239922刘先生

网友B:
又要烦各位了,我用过华为的几台变频器,整流桥爆了,不是说华为的机子不好,其它牌子这样子的情况也发生过,听华为的高工说是什么谐振引起的,这个好像是有点太抽像了些,是不是跟电网有关系呢, 还有一个,有些变频器的直流负是跟模拟地在一起的,也爆过好几次,不知道怎么啦,有的还是一上电就爆, 麻烦大家了,指点指点小丰吧,

楼主:
但我是先启动155KW的电机,进行就地补偿,功率因数约为0.99,后用变频器启动75KW的,这能可行否???

网友A:
这样做,从原理上看是可以的,但你的系统一点儿裕量都没有,而且变频器启动时的电流有时候还是会稍稍超一点儿,万一系统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会引起不少麻烦,非常冒险。而且,采用就地无功补偿,变频器可能对他有影响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有一定裕量。一般应是变频器总功率的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