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 过流怎么办

楼主(2002-10-16):
一台ACS600的ABB变频器,拖动4台电机,当一台损坏时,其余三台可运行,但电流值超过电机额定值,怎么办? 另外,在做IDRUN时,变频器是把四台电机看作一个电机做的,少了电机后,模型就变了,必须要重新做么?

楼主(2002-09-01):
一台变频拖动4台电机,应该在每台电机前加一个热继电器. 对于这种情况,通常不用DTC控制,而用标量控制,这样变频器就不会因为电机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保护. 上海海得控制工程公司济南办事处 张欣 电话:0531-7951268

网友A(2002-10-01):
如果每台电机有温度反馈到AMC板上,只需在每个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加一个空气开关就行了。 当一台马达坏了来不及换,机台又需运行时,将坏掉的马达的空开断掉。确认有无连锁信号。IDRUN建议要做,同时还需调节KPS等参数,否则马达运行得会很烂。

网友A:
如果有什么问题,希望我们能够相互讨论。 我在单位负责维护ABB的MULTI-DRIVE和SINGLE DRIVE。

楼主:
一定要重新作ID RUN。要不就改标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