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安装空气开关的后果

楼主(2002-10-16):
有的人没有给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安装空气开关,一朝模块损坏,则电路板烧毁严重!甚至无法维修!特别是变频器里面不带熔断器的几个品牌更是这样! 熔断器的电流也不能选太大!质量要好一点!

网友A(2002-08-07):
变频器输入不加上空开,怎么检修啊?

网友B(2002-09-12):
是啊,我们单位全装空气开关的啊,是不是真的会出事啊

楼主:
装空气开关是不让故障及损坏加大!空气开关的电流也不能太大!

网友C:
变频器负载侧的任何故障包括电机过载、相间短路、相地短路、堵转等等都是由变频器起保护的。 变频器内部的某些故障则要靠进线端的空气开关或快熔保护,以防止故障面扩大

网友D:
我们公司设计变频器不采用空开,而用熔断开关,这样可更好保护变频器

网友C:
那得用快熔才行

网友E:
有变频器专用熔断器。但似乎国内并不多见。故用一空气开关足够了。因为IGBT是有保护的。

楼主:
用一空气开关是不足够了的!因为大功率变频器电容放电电流非常大!如果模块完全短路!则不加熔断器变频器就会爆炸!

网友F:
请问空气开关的限定电流与变频器的电流关系,应在百分几内?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用户手册,一般都与空气开关的电流值推荐选型. 变频器输入端没有什么必要用熔断器.

楼主:
我所说的熔断器是指变频器里面的电容到模块之间的熔断器,没有配熔断器的变频器是很危险的!有时会炸到没完没了!

网友G:
如果是变频器内部设计的话,电容与模块之间的快速熔断器该如何选取啊?是按模块的额定电流选还是按变频器的功率及额定电流选? 一般来说模块选取时已经考虑到了一定的电流余量。

网友H:
没必要吧,变频器内部电路已经具备很灵敏的保护电路了,若非加不可加快熔好啦

网友I:
请问广州通达,贵公司有没有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配件卖,如IGBT,厚膜驱动芯片,控制板等。0755-26844517

楼主:
当变频器发生爆炸时!多灵敏的保护电路都是没用!这是多年的经验!

网友J(2002-10-15):
我单位就有一列,造成一台富士变频损坏。

网友K:
必须有空开和快熔,缺一不可,快熔基本上不好用,我觉得变频器应该在自身进线保护上有所加强

网友L(2004-03-10):
外面保护虽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是其内部保护的提高。

网友M:
我们一般在变频器前装空开

网友N:
我有过一次惨重的教训:维修22KW变频未加空开,结果 一声爆响,整流和驱动板全废了.6000多元!!! 空开电流应该与变频器匹配.

网友O:
+空开还不够,还要+电抗器。这样才正规。小的就不用+电抗器了(马达在1。5KW以下的)

网友H:
变频器最好的保护就是隔离开关或者是负荷开关加上保护晶体管用熔断器,空气开关在短路的时候也不能保护整流桥。

网友P:
严格地说,光选空气开关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一台电抗器。快熔也没那个必要,一般内部IGBT速度还是蛮快的哟。

网友H:
一次,发现真空接触器烧损,主回路的高压串到了110V的低压内,把数字入出控制板烧了,有人说是因为接触器漏空气,究竟是为什么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Q(2004-04-13):
有一定的漏空气的可能性。你最好做做工频耐压实验。再就是你看是不是电压互感器或其他元件有和一次高压放电击穿的现象,或和高压的距离不够,再检查传感器,有二次线的接往高压部分元件,接触器,的金属部分或外壳接地是否良好,如接地不好,高压放电时有时也会烧毁敏感的电器元件。

网友R:
只加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H:
应该加空开 这样更安全

网友S:
两者都可用,只是同价比下熔断器更加灵敏,故我主张用熔断器,线路保护上更是如此!!欢迎指教!!

网友H(2004-05-14):
我们公司现在开流水线,但对电源方面的设备我不熟,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的工作大概在20KW左右,我从电源总机柜要用多大的线和空气开关,外面要配多大的三相电表

网友T:
我觉得还是用快熔的好,然后再配上一个刀开关,空开的话有很多类型的,有选择型的和非选择型的,有的空开只有长延时(即过载保护)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快容

网友U:
空开是要加的,但是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V:
你们说的都是大功率的,小功率加空开就好,否则不划算.

网友W:
一般都要装空开,类型可以参照变频器说明书,大功率还要加电抗器。否则容易烧坏扳子。小的就不用加电抗器了,不可以经常通断变频器的电源,否则变频器的进线电源的第一块板子容易拜拜.

网友X(2004-06-18):
如果设备本身有空开变频器前可加快熔,否折变频器前必须加空开,以防止变频器故障扩大。

网友Y:
使用了变频器还舍不得一个开关?

网友Z:
加一个总比不加好,何况维修也方便。

网友H:
还是加的好

网友AA:
变频器的保护,我个人觉得,还是用负荷开关加保护晶体管用熔断器,比较好,成本应该比好的断路器便宜,而且性能应该优于断路器。

网友AB:
变频器 适用于所有电机吗? 频率对于普通电机可任意调节吗?

网友AC:
必须加空开,且电流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安装了几台220V的变频器,有些装了空开,有些没有,由于故障发生,220V变成380V,装了空开的变频器,丝毫未损,没有空开的损坏。

网友H(2004-07-20):
公司急聘空开断路器工程师,工作地点北京~有意者请致电010-85972855-807

网友AD:
大家好,我公司在北京现在要做一电气控制柜,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我啊QQ14640405

网友AE:
变频器前必须加空开,第一可保护变频器,防止大电流对其伤害。第二可防止短路事故的进一步扩大,造成越级跳闸。第三空开的三相具有联动性,可有效避免单相对变频器的伤害。

网友AF:
我觉得变频器前加空气开关是必要的,应把安全放在首位。不过变频的性能并没有大家说得那么不堪一击。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大虾变频器容易出现的故障都有那些。公司的一台ABB acs600因没有说明书现在不能工作显示IP was changed是电机编号吗应怎样去除报警。 还有就是如果输出不平衡是那里的问题。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G:
http://www.sinolink.biz/AgentProduct/main_c.htm

网友AH:
变频器前加装空开是必需的,有两个作用,一是便于维修时切断电源。二是若变频器有故障时切断故障电流从而保护设备安全。我记得ABB ACS600中文说明书工控网上可下载,可上网查一下。

网友AI:
谁怎么强悍不装空开啊!

网友AJ:
西门子变频器设计指南上不是也就用的熔断器吗?设计时选择带保护半导体熔断器的刀熔开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K:
变频器电源进线端必须加装保护装置,而且容量不能太大,具体的容量选择可根据相关手册进行. 另外,专用空开里用的是插入式快熔,保护效果非常的好.

网友AK:
变频器输入侧加装快熔是必要的,保护效果很好. 输入侧是否加装电抗器或者隔离变压器,是有条件的: 1.电源频繁断电或经常性的有大的瞬态电压; 2.交流电源没有中性地或有一相参考接地. 3.如果给变频器供电的电源有通,断的功率校正电容器. 变频器输入端不加保护装备,真是强悍的电工.

网友AK:
同意有点儿菜的说法

网友AL(2004-08-19):
装开关好,要装进口电动机专用开关,千万不可装国产或配电专用开关。

网友AM:
不如多加一套接触器作保护吧

网友AN:
必须装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容量最好在变频器的1。2倍至1。1倍为好听

网友AF(2004-09-18):
正确选择合适的空气开关很重要。也是必须的。 但是主要还是变频器的内部参数的设置,针对应用的电器最合理的设置参数才是最重要的。设置好的话,应该不会出现烧毁主板甚至爆炸的问题。

网友AO:
什么问题啊,主回路应该会有个空开,的你们尽说些无聊的东西。 我们是做工控的不是过家家,怎么会有怎么不安全的事呢,,,,,

网友AP:
请问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变频器内部不是应该有保护装置吗???

网友AQ:
.........十分佩服不加空开的兄弟们~~~~~~~~~~ 比较同意土匪电工的意见!

网友AR:
我比较同意捍匪电工的意见,不过炸的不是我,是捍匪电工

网友AS(2004-10-20):
只加空开是不可以的 ,最好加上接触器,控制电源起停与变频器同步

网友AT:
只有毛子才不在输入端加空开,至于接触器嘛,一般大中功率的变频器是不在输入端加接触器的,要加都加在输出端,因为在输入端加接触器会因为频繁的分、合闸产生的冲击电流会加速滤波电容的老化,不华算!

网友AT:
接触器还可以安装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用于远程控制/就地控制。

网友AU:
变频器输出端一般不加接触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属于小信号电路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至于远程控制可以有多种选择一般有硬件和现场总线上位机控制两种方式。 谢谢

网友AV:
空开和快熔是不是一定要一起使用啊?

网友AW:
有哪位高手了解西门子Micromaster440变频器的AIN2(+,-)可不可以接一个故障显示,电源由谁来提供. 还有就是数显表(带片子的),用来显示转数的,希望给提供个型号还有厂家.最近比较忙,自己没时间查资料. 谢谢!

网友AX:
为何不用断路保护器

网友AU:
哪位同行手头有0.75KW的变频器。兄弟需要六台。要二手的。 谢谢!

网友AY:
阿三不懂,所以来这里看看,我正在研究谢谢各位了.

网友AZ:
变频器不但要装上空开,我认为还应该装上接触器。这样有利于 1、检修是切断电源,免受大面积停电 2、加接触器有利于保障电工送电时的安全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说的对!!变频器会炸的没完没了。真的,不骗你!!

网友BA:
你们真牛,变频器不装空开检修和更换怎么办呀?故障时反冲电流怎么办呀?

网友BB:
呀!不加空开的同志真行!

网友BC:
本人用Fuse保护, 无空开。

网友BD(2004-12-12):
总的说来,电气控制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所有一切在线路的东西都是可靠控制的才是安全的。   只是怎样去寻找一个更合理安全的措施而已。

网友BE(2005-04-30):
在变频的说明书里,有要求的。在输入端分别加空气开关,断路器,AC电抗器。

网友BF: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BG:
不加空开的同志真行?!!!

网友BG:
不加空开的同志真行

网友BG:
不加空开的同志真行?!!!! 很危险的!!!!!!!

网友BH:
我有一变频器IGBT爆后又喷坏了一堆东西,最后空开跳了才算完,惨啊

网友BE:
我们这里过去变频器坏的在一套机器里面,6个崩了5个,只有一个原装的坚持了下来,那5个维修过的,惨!!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AW:
一般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呢?我也用过变频器但是没有见过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因为一般变频器里面的安全环节做得很好。 当然我是会按说明书的要求去做的,因为我是新手。

网友BI:
要想安全的话,应该装空气开关

网友BJ:
不装空开?开玩笑!检修时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才入行啊?难道你没看用户手册?

网友BK:
不会有谁不装吧!!!

网友BL:
变频器进线侧一般用一刀熔开关(也叫隔离开关)就可以了,用空开在大功率变频器上未免太奢侈。本来一个好的变频器的保护应很全面的,那个刀熔开关的熔体也不必用快熔,用普通熔断器就可以,它就是个检修用的电器断点。快熔在变频器内部已有,重复配置也是浪费。

网友BM:
同意不加空开的同志,呵呵,你们搞坏了设备不要紧,搞丢了自己的小命那可就玩了,!!

网友BN(2005-05-31):
只加快熔也可以的。

网友H:
请问励磁脱扣器的安装线路图在哪有啊

网友BO:
请问变频器输出侧在何种情况下装接触器?

网友BL:
一般在变频和工频两种控制可切换的控制中变频器输出侧装接触器.但要注意切换时的条件.

网友BP:
变频器安装空气开关,是为了维修方便,不加空开是可以的

网友BQ:
变频器输入侧必须安装空开,要不然更换变频器或者对变频器进行检修时可就惨了,变频器输出侧安装接触器必须是电气机械双重互锁才可以

网友BR:
请问阳光好东东,电气机械双重互锁怎么做?

网友BQ:
凡是变频与工频切换的系统必须是互锁的,电气互锁我想你应该知道吧,就是用线路来控制,机械互锁是所选的接触器的形式而已,就是当有一个接触器吸合时,另外一个接触器是无论怎样也吸合不上的,即使你用强制的方法也不行的。

网友BR:
在工频泵上面加了空开,总感觉不怎么合理,大家来评价评价利弊?

网友BQ:
不一定啊,如果你用的空开是马达型的那不就是很合理吗

网友BR:
哦?我只了解D型和C型空开,马达型what?

网友BS(2005-08-31):
小电流 XLP 或者 OESA 大电流 OETL+母排安装熔断器

网友BT:
加空气开关是必要的

网友BU:
多年经验:即使按变频器说明书配置空气开关 也不能绝对保护变频器 上月我司就出现一例 烧爆主电路板可控硅 希望引起各位关注 我认为采用晶体管保护器件的方法更好 我刚好在找较适合的器件 哪位在可以推荐的 先谢了

网友BV:
加空气开关是一种方法,但用快速熔断器应更好。

网友BW:
最好加快熔

网友BX:
无论是从保护来说还是从维修的角度来说都应该加空开

网友BY:
无论加空气开关还是快熔,对变频器的内部的电路板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BZ:
<要解决实际技术问题>????   你在这里还不是为自己打一下广告啊!   其实真正,打过去电话,请教你问题的时候,你还不是很敷衍别人,   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里搞这么多东东,还不是为了,想卖掉你墙壁上挂的那些<洋垃圾>主板.请问你这些洋垃圾,从哪里走私过来的.你有没有交税啊! 今天是大检查你要小心啊!洋垃圾多了,污染我们中国的环境啊! 身为板主,还这样做,还有什么脸面出现在工控行业,马上消失. 我每天复制几百份给你,我看你删的快,还是我复制的快.我让你删.   看谁嚣张??/? 叼你个海!    只会换板的家伙.   不会修板,在这里混了这么久.   不知道你怎么混了一个板主. 支持的顶一下.支持的顶一下.   支持的顶一下.我顶顶顶   我顶顶!!!!!!

网友H:
你在这里还不是为自己打一下广告啊!     其实真正,打过去电话,请教你问题的时候,你还不是很敷衍别人,     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H:
我先顶一下,他是这样的 人,我也有和你一样的同感.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CA:
本人有个五脏俱全的小加工中心,能为开厂创业的大哥们提供设备零部件的加工(包括单件加工),价格便宜,只要有图纸各种零件皆可加工。如果公司想设计个简单设备,小弟的团队可以从可行性建议--机械加工--plc设计、编程--电气安装、调试--试车生产全程解决。 小弟团队的队友都是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电气方面是原先在宝钢任职的电气工程师,在技术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联系方法:13916435771   小胡   caesar.hu@swabplus.com.cn

网友(2005-10-19):
我用的是伦次EVF8200VECTOR,已烧好几个了,我有空开的呀

网友CB:
下面引用由vcplus在 2002-9-23 21:53:00 发表的内容:   看看变频器的用户手册,一般都与空气开关的电流值推荐选型.
  变频器输入端没有什么必要用熔断器. --------------------------------------------------------------------------------------------

网友CC:
必须有空开和快熔,空开是短路保护,快熔保护电子元器件短路动作速度更快!

网友CD(2005-11-23):
同意yifei500的说法,变频器前加空开非常有必要。也有在其前加
接触器的,当有故障时断开接触器,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E(2006-03-02):
我也算一个 QQ:326630556

咱那丽好马!!!

网友:
  应该加空开

  这样更安全

咱那丽好马!!!

网友:
但是空气开关容量最好在变频器多少倍啊?

网友CF:
应该加,这样保险些

网友:
   加了断路器也不一定保险,有一次变频器过载保护,送电后再送电,只听一声巨响,几千元变成了一个大鞭炮.

网友CG:
其实变频器最好加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作为保护。

网友CH(2006-04-01):
变频器的进线端用接触器控制电源也可以啊,这样启动接触器保险一些

网友CI:
空开还是要加的,便于检修吗。

网友CJ(2006-05-18):
直流母线供电的可以不装空开的,交流就要了

网友CK:
变频器的用户手册中要求装空开

网友CL:
小弟不是搞维修变频器的,所以不是很明白各位大虾所说的,但是我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因为小弟是搞机修的,别人做好的设备我们只需要维修护好就行了.

网友CM:
我觉得还是加装空气开关的好,即好检修又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N:
 必须有空开和快熔,空开是短路保护,快熔保护电子元器件短路动作速度更快

网友CO:
一定要加空开,否则对设备、人身都不安全。

网友CP(2006-07-12):
安全点还是安装空开吧

网友CQ:
加空开,加快熔,可以少坏元件,教训是惨重的

网友CR:
我觉得加空开比加熔断器的效果好。因为空开比熔断器断开的速度快

网友CS:
加了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经验

网友CT(2006-08-13):
广东有很多公司为了剩钱都不加(机械制造厂)

网友CP:
装一个安全多了!

网友CU:
空开下面好象还要加个压敏电阻好象还可以做过电压保护,我在哪个论坛上见到过,具体多大的,我不记得了,还请楼主赐教

网友CV:
必须在变频器输入端接空气开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网友CW(2006-09-16):
加个空开,后面还可以加个接触器把变频器.用故障输出点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严重故障时段开接触器.

网友CW:
还可以选择带电子脱扣器的空气开关,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是可以定义的,使用时把比较严重的故障拿来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X:
前面有几位同志说要选用快速的空开,我的意见相反
在变频器这类大电感大电容设备前面的空开一定不要用快断的,保险也是一样的,最好选带延时的,理由如下:
1、上电一瞬间,电流相当大,如果选快动的空开或者熔丝,你只能选用比较大的空开或者熔丝。这样当真正有故障,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但变频器还没有完全击穿时,空开是不会动作的,只到完全烧坏才会动作。
2、选延时保险或者空开不光可以选用比较小一点的空开,还可以在电网出现波动或者负载出现波动,电流短时间超限时不会乱跳。
3、再举个例,众位可以看一看电视机内的保险丝就是延时保险丝,其理由如我上面所讲,不过延时的价格可能要高些。

网友CY(2006-11-17):
有时还会把壳体炸坏,危险很大

网友BK:
哦,是一定要装么

网友CZ:
依变频器过载能力定,应不大于变频器过载倍数.

网友BK:
如果是变频器内部设计的话,电容与模块之间的快速熔断器该如何选取啊?是按模块的额定电流选还是按变频器的功率及额定电流选?
一般来说模块选取时已经考虑到了一定的电流余量

网友DA:
等待高手
希望成为高手

网友DB:
变频器前不加空开,要是坏了怎么维修呢?
一次在设备维护中发现,不知哪位师傅把220V接到了变频器24V输入端子,变频器竞然没事.

网友DC:
会烧板子的

网友DC:
我们厂做的控制柜都加刀熔开关的,而且必须是快熔.

网友DD:
最好采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DE:
你发的很多东西都很实用,都是实践中而得,可佩!

网友DF:
  前面加一空开比不加好。空开灵敏度低呀。我感觉还是用快熔好。

网友DG(2007-01-20):
我觉得在变频器到负载间也需加上空开.我单位就出现过2次因负载侧短路,引起变频器损坏

网友DH(2007-02-22):
晕,还有这样做工程的。

网友DI:
支持加空开的,应按什么标准选配呢?
150%,还是200%?

网友DJ:
本人的见解是,变频器内部保护措施做得很足,变频器的损坏可能性是很少,但保护电路也都是电子元件,也都会老化,经常受电压冲击等影响,如果保护电路失效或损坏时,遇到浪涌电压,电流或雷击就会使变频器瞬间损坏.空气开关具过流保护,属热保护类,有一定时间性,也许在变频器短路发生至完全烧毁前空气开关动作,产生一定保护作用,不过主要应从电源限压,防雷措施做足一点.知无不言,若有错漏,请多多指教.

网友DK:
变频器加空开保护只是解心疑,怎会有效的保护变频器,快熔亦是如此。变频器内有一“水库”──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功率组件击穿短路,“水库”放水就足以摧毁;另快熔的速度有载波频率快吗?
  所以空开电流的选择不要太在意,只要小于负载的短路容量即可。

网友DL:
哦!这是是一般的常识呀!

网友DM(2007-04-11):
变频器输入不加上空开,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N(2007-05-25):
变频器前加空气开关是必要的

网友DO(2008-06-27):
我们都装空开的,..

网友DP:
加一个合适的空开是有必要的!!不但方便检修,而且可以保护!!

网友DQ:
空气开关是不让故障及损坏加大!空气开关的电流也不能太大

网友DR:
 变频器装空开还有个好处是:方便非专业人士复位故障。

网友DS:
空开是一定要加的,检修和保护都需要

网友DT:
加个空开是必需的

网友DU:
变频器前必须加空开,第一可保护变频器,防止大电流对其伤害。第二可防止短路事故的进一步扩大,造成越级跳闸。第三空开的三相具有联动性,可有效避免单相对变频器的伤害

网友DV:
变频器前必须加空开,以防止变频器故障扩大

网友DW:
你好:本公司经营代理以下产品:西门子高低压控制,EAO按钮。欧姆龙按钮,和泉按钮,ABB高低压控制,价格优惠,一需要可以联系我们,13488357381 029-83768844 竭诚为你服务,期待你的惠顾,顺颂商祺!

网友DX:
不要太相信变频器中的熔断器,有时这种熔断器不能随便更换,有一次就是因为换了一保险结果模块炸了

网友DY:
什么时候的东东也被人捞出来了。

网友DZ:
李老师,我单位的变频器装了空开,为什么还是坏模块啊?

网友DI(2009-01-01):
如果要加的话,需要怎么加?

网友EA(2009-04-14):
学习了,说得太好了

网友EB(2010-02-05):
应该装适当容量的空气开关,防止大电流对其伤害,越级跳闸。

网友EC(2011-10-20):
要么加快熔,要么加空开,没见过变频器大的爆炸,哈哈。

网友ED:
这个变频器前的断路器很重要呀。。。。。。

网友EE:
最好是快熔和空开一起加上

网友EF:
一起加或者再多加也没问题的

关键问题是:快熔和空开究竟是干吗的!熔了是已经到维护检修查找问题的时候了!而空开既可以适当保护,又便于检修作业,.变频器的保护并不需要重点依靠这两项,仅此而已

网友EG:
本公司招聘电气工程师

基本要求 工作地区: 株洲 专业要求: 电气/自动化 学历要求: 大专及以上
工作经验: 3年及以上 年龄要求: 不限 性别要求: 男
具体要求 1、25-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专业。
2、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设计开发。
3、熟练掌握到少一家公司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各种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使用和开发。
4、熟悉各类现场仪表、电工仪器、传感器。
5、熟悉电气原理图的设计,办公软件及AutoCAD制图软件的应用。
6、责任心强,有良好团队意识,能适应压力氛围。

工资范围 3000-6000元/月
详细待遇 另加项目提成奖
有意者QQ:542614397

网友EC:
         要么装空开,要么装快熔,这需要一个就行。

网友EH(2013-07-01):
从我们厂看来,一般的变频器的进线好像都加装的空开吧,不然不要说保护了,就是自己检修也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