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串口通讯

楼主(2002-10-17):
各位大侠,我想知道在WinCC中,能不能对串行口的通讯(不是与下面的PLC的,而是与其它设备,如大屏幕)进行操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用VB做好串口的程序,然后用WinAC把它集成到STEP-7中,然后WinCC 取 WinAC 的数据。这样做虽然多了一步, 但这是唯一做法简单,易成功和可行的方法。

网友B:
既然已经用VB等通用软件了,还干吗再用组态软件?多此一举!浪费钱!把组态软件扔了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