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在通信量加大时,网络丢报问题。

楼主(2002-10-17):
各位大侠,小弟正在做一个利用lonwork网络,进行节点间两两通讯软件,当通信量加大时,就网络丢报现象,我做的系统有32各节点,网络带宽时78K,每个节点600毫秒发送一个13个字节的数据报,接受节点只有一个。现在丢到率是1%-5%不等,有一定的随机性,更改了很多系统参数,都无法根治。从包数和通信量来讲,也没有达到带宽的极限,郁闷!!!!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2002-09-11):
加大节点的接受缓冲区容量看看。

楼主:
这已经是我加大了接受缓冲区的数目后的测试结果。 我减小了接受缓冲区的尺寸,加大了接受缓冲区的数目,我的接收缓冲区的数目已经加大到了15,没法再大了,因为RAM不够了。

网友B:
采用确认型服务。

楼主:
我已经是确认服务了。

网友C:
用LMPA看看网络情况吧。

楼主:
我比较弱,LMPA是什么东东, 是监控网络通讯状况的设备吗?

网友D:
lonworks manager protcoal analy

网友E:
你的开发软件是什么呢?

楼主:
多点通信系统

网友F:
把你的通信方式,各个参数,还有神经原芯片的任务详细说说

网友G(2002-10-17):
是否你的neuron芯片来不及处理收到的网络信息!应计算一下芯片每处理一个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并要留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