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812自带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2-10-17):
我使用的是ADlink公司自己开发的Labview下的操作平台,在double buffer情况下运行时,给出error code:-203,请问这个 代码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pci9812 的labview驱动基于PCIS-DASK,察看dask.h可以知道错误代码。-203的错误代码是ErrorDBSetIoctl 。可能是设置错误。

楼主:
但是我并没有更改过他远程序的初始设置呀,他的初始设置是CardOrder :0; TrgMode :0;TrgSrc :0;TrgLevel :128;TrgPol :0;ClkSel :0;而且,既然已经给出TrgMode :0 了,就是使用软件触发,后面的设置应该都没用了吧?设置完了以后就进入了AI Async Double Buffer Mode模块,然后error code就变成-203了,而且如果我把TrgMode 换成4(不过我现在并没有触发源),这样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虽然没有数据采集但并不给出error code=-203, 但是等到第二次以后在运行就给出-203的error code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李老师再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好吗,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因为pci9812 的labview驱动基于PCIS-DASK,所以建议你用PCIS-DASK的例子先试试是否可以工作(用同样的模式,参数....)。例如:AI Async Double Buffer Mode模块对应的PCIS-DASK函数是AI_AsyncDblBufferMode,AI_AsyncDblBufferMode在PCI-9812的double buffer DMA的例子中有用到。 如果PCIS-DASK的例子能够运行,则说明硬件无问题。请在运行pci-9812的labview例子。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PCIS-LV和PCIS-DASK共存的话。PCIS-LV的版本号要和PCIS-DASK一样,否则会有错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