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安全型仪表和安全栅的防爆参数认证

楼主(2002-10-18):
本质安全型仪表和安全栅的防爆参数认证 本质安全防爆是一个系统防爆的概念,由下面三部分组成: 安全场所的关联设备--安全栅; 危险场所的本安现场设备--本安仪表; 危险场所和安全场所的连接电缆--本安电缆。 目前,本安系统采用“系统认证”或“回路认证“的方式进行认证。该方式除了对本安仪表,安全栅,本安电缆分别认证外,还对本安设备和关联设备按特定组合进行认证.这种组合方式一经认证,其本安设备和关联设备就不能用未经检验机构按照这种组合方式认证过的其它型号规格的设备来替代。 本安仪表总体上分两大类:简单仪表和非简单仪表.简单仪表无须本安认证即可与已取得本安认证的安全栅配合使用构成本安防爆系统。若非简单仪表,则必须得到本安防爆认证,并与同样得到本安防爆认证的安全栅配合构成本安防爆系统。 安全栅认证 安全栅或本安仪表的认证包括两部分,一为防爆标志,二为具体的安全参数。 本安仪表的主要安全参数 Ui 允许输入的最大故障电压; Ii 允许输入的最大故障电流; Pi 允许输入的最大功率; Ci 仪表的等效电容; Li 仪表的等效电感。 安全栅的主要安全参数 Uo 可能输出的最大电压,即安全限压值; Io 可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即安全限流值; Po 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Co 允许的最大回路电容; Lo 允许的最大回路电感。 本安系统认证程序和原则 安全栅认证; 本安仪表认证; 电缆认证; 安全栅、本安仪表、电缆的安全参数匹配,要满足 ⅰ)电压、电流不等式; ⅱ)电感、电容不等式。 从上述防爆参数认证的介绍可知,构成本安防爆系统, ⑴现设场备要尽量减少储能元件的使用; ⑵尽可能选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小的连接电缆; ⑶安全栅应在故障时也能可靠地保持安全。

楼主(2002-04-24):
关于防爆等级 请问某种仪表的规格书中“外壳防爆等级”是什么意思? 如:EEx d[ia] II BT6等

网友A(2002-10-18):
老吴回答楼上的朋友。

网友B(2004-05-26):
外壳防爆等级,就是说外壳的防爆等级啊 这个还用解释吗?

网友C:
我来班门弄斧一下 EEX d[ia] IIB T6 EEX 是指在欧洲地区取得认证,接下来的字母表示防爆方法,EXd 为隔爆型;EXi 为本质安全型,它又分为几类,ia表示回路中同时发生二个故障时,回路仍有1.5的保险系数,可应用在任何危险区。 IIB 为气体分类,其中的II表示地面工厂,如果I则表示地下矿井,II又根据点火能量的大小分为三级,IIB的代表性气体为乙烯,点火能量为0.06mJ。T6是按点火温度来进行的危险性气体分类,T6为85摄氏度。

网友D(2004-09-19):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 现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仪表一般分为装在工作现场的一次表和装在操作室的二次表两部分,一次表是检测和变换仪表,二次表是显示和调节仪表。一次表将工作现场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料位、汽/液成分等参数用传感器检测出来之后再经过信号变换,变成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向操作室传送,操作室的二次表接受到一次表传来的反映现场工作状况的信号以后再进行处理,以显示生产装置的工作参数或者给出操作调节信号,控制生产系统正常运行。 在石化系统等行业,现场处理的生产原料大都是易燃易爆的原料,若电器设备打出电火花就可能引发重大事故。因此,要求现场的电控设备必须有安全防爆的技术性能。 由于现场的一次表主要用作信号检测和变换,自身耗电量很小,所以,用在这些场所的一次表都是按照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设计的。这种本安型仪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电气打火。这样,对这些仪表的供电也必须符合本质安全的技术要求。 目前使用的一次表供电方案是用安装在操作室里的大电流稳压电源对大量的一次表集中供电。但是,由于这种电源的输出不符合本安技术规范的要求,并且和一次表相联系的安装在操作室里的二次表也不符合本安规范的技术要求,因此,工业现场的一次表就必须对操作室的稳压电源和二次表作本安隔离。 目前使用的隔离方法是在每个一次表之前加了一个叫做安全珊的隔离器件,安全珊实际上是一个可靠的电压电流限制器件,可以保证当工业现场的仪表在使用和维护中出现意外短路或者操作室的稳压电源或二次表出现严重故障时,都不会使工业生产现场出现可以引燃可燃性气体的电气打火能量。 使用安全珊做本安隔离的方法虽然达到了本安隔离的技术要求,但给工业现场的仪表供电系统带来了两个问题。 1、供电设备繁琐。由于一套生产装置的监测参数和监测点很多,这样,使用的一次表的数量也很多。而每一块一次表前面都必须加一个安全珊,操作室的仪表板上就要安装大量的安全珊,增加了设备安装时的工作量和后期设备维护的工作量。 2、增加供电系统的成本。由于安全珊价格较贵,目前大约是每个300--500元,而其用量又多,这就增加了供电系统的成本。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的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专用仪表电源,可以不使用安全珊,直接为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供电。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有一组带接地端子的输入端子和多组输出端子。输入端子接220伏市电和大地。输出端子输出24伏直流电压,每一组输出端子由4个端子组成,这4个端子分成两对,一对接工业现场的一次表,一对接操作室的二次表。每对接一次表的端子都和接二次表的端子以及和电源本身做了符合本安技术要求的安全隔离。因此,使用本安仪表电源为两线制的一次表供电,不必再在一次表之前接安全珊,可将现在的“直流电源--安全珊--一次表”的供电方法简化为“本安型仪表电源--一次表”的供电方法。这样,既降低了一次表供电部分的设备成本,又使仪表板上安装的设备减少,便于前期安装施工和后期维护。 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按照对二次表输出信号的不同分为电流输出型和电压输出型两类,电流输出型对二次表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电压输出型对二次表输出1-5伏的电压信号,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用。 我们研制的这种本安型工业仪表电源,概念新,技术优势大,希望与有实力的厂家做项目合作,以期推广。 兰州四达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冯旭升 电话:0931-3231339,7539361 Email:fxusheng@163.com

网友B(2004-10-26):
兰州产的这个带隔离的电源通过认证了没有???

网友E(2005-09-24):
有一种快速的安全山,用晶闸管来实现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应用过??盼回复!!

网友F(2008-10-23):
引用 楼主:
关于关于防爆等级请问某种仪表的规格书中“外壳防爆等级”是什么意思?如:EEx d[ia] II BT6等

气体温度组别划分:
温度组别 安全的物体表面温度 常见爆炸性气体
T1 ≤ 450℃ 氢气、丙烯腈等 46 种
T2 ≤ 300℃ 乙炔、乙烯等 47 种
T3 ≤ 200℃ 汽油、丁烯醛等 36 种
T4 ≤ 135℃ 乙醛、四氟乙烯等 6 种
T5 ≤ 100℃ 二硫化碳
T6 ≤ 85℃ 硝酸乙酯和亚硝酸乙酯
仪表的防爆标志
Ex(ia)ⅡC T6 的含义 :
标志内容 符号 含义
防爆声明 Ex 符合某种防爆标准,如我国的国家标准
防爆方式 ia 采用 ia 级本质安全防爆方法,可安装在 0 区
气体类别 ⅡC 被允许涉及ⅡC 类爆炸性气体
温度组别 T6 仪表表面温度不超过 85℃
Ex(ia)ⅡC 的含义
标志内容 符号 含义
防爆声明 Ex 符合欧洲防爆标准
防爆方式 ia 采用 ia 级本质安全防爆方法,可安装在 0 区
气体类别 ⅡC 被允许涉及ⅡC 类爆炸性气体

网友G(2009-01-13):
防爆防爆防爆防爆防爆防爆防爆防爆防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关于防爆等级请问某种仪表的规格书中“外壳防爆等级”是什么意思?如:EEx d[ia] II BT6等

EEx d [ia] IIB T6其中:EEx — 欧洲标志d — 保护方式(隔爆型)[ia] — 本安输出关联设备II — 设备类别B — 介质组别T5 — 温度组别

网友I:
总而言之,本安型防爆比较复杂。我用的是隔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