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样的通讯问题呢???

楼主(2002-10-18):
朋友们好!   我现在用VB作了一个对OMRON CPM2A的上位监控软件(二者通过CIF01模块联系起来的),而且CPM2A下面我又挂了一台华为TD2000的变频器(二者用的是无协议通讯,通过CPM2A的RS232端口连接的)。我现在把三者连到了一起,可是出现了下面的现象,不知道如何结局?   当我单独的让上位机和CPM2A通讯时,很正常,可以时时监控PLC,也可以改写数据。   当我单独的让CPM2A和TD2000变频器通讯时,也很正常,可以开机,关机,点动开机/关机,故障复位,设定频率,读当前的运行频率/转速/电压/电流等。 我单独的让上位机和CPM2A通讯时,很正常,可以时时监控PLC,也可以改写数据;单独的让CPM2A和TD2000变频器通讯时,也很正常,可以开机,关机,点动开机/关机,故障复位,设定频率,读当前的运行频率/转速/电压/电流等;但是,我一把三者联系起来后,我通过上位机点击按钮向CPM2A发送开机命令,如果给变频器设定的频率大时,会出现变频器运行不到设定的频率上位机里面的监控软件就好象死一样,什么按钮都点不动了(无效了!),但是计算机并没有死机,还可以切换到别的窗口;如果是给变频器设定的频率小一点,就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例如设定5HZ,我试了一般大于10HZ就会出现上位界面死机的现象!    如何解决上位界面“死机”现象呢?朋友能不能帮我?谢谢您了!    我的:luyaff@163.com

网友A:
打华为总机0755-28780808-龚春文.也许它他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