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机节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2-10-19):
最近看到一个电机节电器的产品宣传,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请各位指点:电机节电器与变频器、软启动器有本质区别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A(2002-03-05):
电机节电器是在空载的情括下减低电压减小I

网友B:
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C(2002-10-19):
我认为电机节电器和软启动器的主控电路是一样的 都是利用可控硅调压来降低电机在空载下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