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与P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2-10-19):
在我的工作中使用C++编写PC与OMRON、SIEMENSE 之间的通讯程序。 发现PC在对OMRON的中间位如:06000置位时,如果OMRON在运行状态时无效,在MONITOR状态时有效。并且C++对对该位置位后,在OMRON程序中不能对该位复位。另外,如果在读取该位时,频率太高也会出现读取错误。SIEMENSE却完全可以。 心中十分疑惑。各位高手对此能否指点以下?

网友A:
1.KS和KR指令只能够在监控模式或者编程模式下使用,这在编程手册中是说到过的,并不是PLC系统程序的BUG。 2.KS和KR指令类似于编程软件中的强制置位或强制复位功能,有别于编程指令SET和RSET,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来进行复位,如果需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先使用RR,将数据读取上来,修改后用WR指令写入。(假设是IR区的话)。 3.读取频率太高会造成读取错误,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碰到过,如果FCS正确,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也遇见过,如果你要在PLC程序中复位,可以在使用WR命令(IR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