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2-10-19):
本人打算用三菱PLC和FIX组态,现选用三菱A1S系列PLC,通讯卡为RS485口,型号A1SJ71UC24-R4-S2,请教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方式,怎样处理通讯设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A1S CPU老掉牙的PLC了 建议使用Q1S卡件全部一样,但CPU功能比A1S强多了 但通讯卡要使用A1SJ71QC24-R4-S2 A1SJ71UC24-R4-S2的通讯设置可以看FIX的对应驱动的帮助文件 很简单的,我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