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200设为自由通讯模式

楼主(2002-10-19):
刚接触PLC,请问各位如何将S7-200设为自由通讯模式??

网友A: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手册,其实是设置几个特殊寄存器,也就是标志位而已。

网友B:
很简单的!

网友A:
既然简单,楼上的怎么不赐教了?既然人家提了问题,大家就该帮帮他,何必在这里炫耀?

网友A:
SMB30.0设为1。

网友C:
你用过就帮我吧 谁能帮我呀,我现在在用西门子的PLC,是S7-200系列的,在一个程序里面,我用的时候最多只能用到第四条PID指令,但是在手册介绍可以用到8条指令,我用超过第5条的进时候就出现计时器不够,各位能不能提些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