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SINEC L1问题

楼主(2002-10-20):
本人正在改造一个系统,该系统原本用SINEC L1进行连网。由于支持L1的网卡不再生产,急需用别的网卡替换。PC 为MASTER并安装了DF-32卡,下位机为S5 95U 或S5 115U。我是否可以用CP5611等替换它,还需知道SINEC L1和PROFIBUS的区别?有谁清楚可以和本人联系,必有重谢。E-MAIL:kenvenwang@163.net

网友A(2010-04-01):
你可以用德国COMSOFT公司的DF 32-L1 PCI。

SINEC-L1专用板
SINEC-L1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现场总线系统,它适用于对时间要求不严格和可视化的应用中。这些可用装置包括一个可连接到整套西门子Simatic系列(S5/S7)的单端。DF 32-L1PCI是连接SINEC-L1总线的专用板。成千上万次的实践证明了该板的可靠性。DF 32-L1PCI与所有使用SINEC-L1协议的系统相容。它减轻了CPU负担,使其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SINEC-L1协议。
Windows 2000/XP 的OPC伺服器实现了无故障的控制,是最新一代的可视化系统。
DF 32-L1 PCI 可靠性突出。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陈女士,020-38743030,1343436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