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输送

楼主(2002-10-20):
风机物料输送中,物料输送量与风机参数的关系,谁能讲一讲

网友A:
风机物料输送?我不是很理解.以前接触过芬兰劳特的输送系统,那是采用压缩空气的,而不是普通的风机哦.例如玻璃纤维厂的原料输送,称量,配合系统就是采用气力输送的.一般的风机是压力不够的.

楼主:
是离心风机,吸排木器加工过程的木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