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求大家帮忙:WinCC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10-20):
各位大侠,我遇到了这样奇怪的问题:在用WinCC组态对PLC的通讯时,我第一次用Step和WinCC创建项目后,进行通讯一切正常。当我把Step7关掉,通讯也正常。但是当我把WinCC项目关掉后再次重新打开WinCC项目,这时通讯就连不上了。必须要再次打开Step7进行监控,WinCC项目才能正常工作。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把组态扔了吧,看,多麻烦!用通用软件,(比如delphi)绝对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B:
是比较奇怪?不过你没说用什么方式通讯?是MPI还是以太网?

网友B:
请教如何用Delphi访问Step7的数据。 su_427102@yahoo.com.cn

网友A:
干吗非要访问step7的数据不可?这个我倒不会,访问plc里面的数据倒是会的。(当然是通过delphi了 :) )。 访问plc最经济的方法就是通过串口方式了,(siemens的cp341太贵了,而cpu上又没有串口,真是太会赚钱了),如果嫌串口太慢,可以用cp5611,有专用ocx控件包可以使用。(可惜,这个控件包也是需要钱买的,如果免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