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的问题

楼主(2002-10-21):
我在ifix中定义了一个DO块(对应于plc中整形变量的某一位),想通过这个do块往plc写数据,可不仅写不了连plc中的数据都读不过来,opc powertool上显示的数据老是bad(其它数据都是good),不知是为什么?如果定义成DI块则可以读。

网友A:
ifix 中的数据通信是需要驱动的,看看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B:
就用DI块好了,DO块有不少缺陷。写的不清楚,又是OPC通讯,又是DO读数据,DO当然不读数据的了。

网友C(2006-02-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顶下

网友D:
那就用di把
这不构成问题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E:
以我应用的经验,最好用DR块,DR寄存器块可以实现又写有读,且占用系统资源较少

网友F(2006-03-24):
如果DI可以读说明通讯正常,与驱动没关系,你用的驱动版本应该是
7.xx的,看数据块的高级选项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