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2-10-21):
请问在AI_ContReadChannelToFile 中Read_Cont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一次存盘的采样点个数。

网友B:
If double-buffered mode is not used, ReadCount is the total number of A/D conversions (except cPCI9116) or the total number of scans (for cPCI9116) to be performed. For double-buffered acquisition, ReadCount is the size (in samples) of the circular buffer (except cPCI9116) or the size (in samples) allocated for each channel in the circular buffer (for cPCI9116) and it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