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8111求助!!!

楼主(2002-10-21):
2000的驱动已经装上,为什么软件还是不能用,而且总是提示:找不到8111.dll.但是,软件装到98系统下却可以使用呢?这个系统本来在2000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你所指的软件是Dll2吗?

楼主:
这是一个使用8111卡的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应用软件。

网友A:
你在2000下重装一下DLL2 for NT吧,8111.dll是Dll2中的文件。

楼主:
我已经重装了,可还是不行。是不是安装时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呀?

网友A:
这一点比较奇怪,建议你换一台干净的win2000再试试。

楼主:
这台机子是刚格式化重装的。 我发了Email给您们,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