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采集速率是否能达到标称值

楼主(2002-10-21):
新买的adlink的板卡,想测试一下采集速率是否能达到标称值,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输入一个确定频率的信号,运行例子程序(DMA,INT),然后察看所采的数据情况即可。一般的例子程序都有"show data"选项。

网友B:
确定频率的信号用什么输入比较好.

网友A:
用普通信号发生器即可。我用的是台湾固纬的信号发生器,最大可以产生2M频率。

楼主:
o,昨天用angilent的信号发生器试了一下 用9118hg自带的程序试了一下,double buffered DMA模式下怎么最大采样频率只能调到50KHz

网友A:
double buffered dma比较消耗系统资源,为了兼顾大多数硬件平台,例子程序做的比较保守。你可以直接修改例子以达到较高的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