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2-10-21):
在变频器一拖二控制电机时,如需启动另一台泵,而本泵用工频带,是否需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再将本泵用工频电源带.盼赐教!

网友A(2002-04-19):
两泵切换的方案,一般是变频输出端的两个接触器机械互锁,备用泵切到变频时,肯定同时将变频泵切到工频,你看一下三菱F或A系列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是……机械互锁……肯定同时……新鲜!#%¥#%?……

网友C:
必须设置为自由停车,自由停车后0。8s切换

网友D:
一般为工频、变频四个接触器互锁。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变频器输出为零时切换。

楼主(2002-05-31):
不用,其实如果你作过供水的话,你会很快就明白的。加一个PLC就很轻松了

楼主:
先选择自由停车然后再切换,如果切换的功率太大,还要考虑相序问题以免冲空开。本公司在北沙滩有一电气成套车间提 供柜体承接配线。010-62932286

楼主(2002-10-21):
必须使用机械联锁有时还要加电气联锁.如果用艾默生的TD2100可不必加PLC但只限于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E:
CHENG1955YT 老师所言极是,变频器在有输出时不可以切断负载;更不可以在变频器输出 UVW 侧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