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教

楼主(2002-10-22):
本人初涉自动化, 请教——自动化软件产品中的组态软件的“通俗讲解”? 它有哪些具体应用?在电力行业的应用体现在哪方面? 急!!!!!!!! 各位高手,先感谢了!!

网友A:
监控软件之家——MCGS全中文工控组态软件 关键词:MCGS,组态软件,通用版,网络版,嵌入版。   内容提示: 主要介绍MCGS组态软件的特点,MCGS软件家簇中的三大产品:MCGS嵌入版,MCGS通用版,MCGS网络版以及如何使用三个版本构成整个监控系统。      ■MCGS的产品概述      MCGS(Monitor and Control Generated System)是一套基于Windows平台的,用于快速构造和生成上位机监控系统的组态软件系统,可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 95/98/Me/NT/2000等操作系统。   MCGS为用户提供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完整方案和开发平台,能够完成现场数据采集、实时和历史数据处理、报警和安全机制、流程控制、动画显示、趋势曲线和报表输出以及企业监控网络等功能。   使用MCGS,用户无须具备计算机编程的知识,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轻而易举地完成一个运行稳定,功能成熟,维护量小并且具备专业水准的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开发工作。 良好的体系结构,合理的程序设计,周到的用户理念MCGS成功的度过开发期,也使北京昆仑通态快速的成为工控行业的佼佼者。      ■与众不同、个性独特      MCGS具有操作简便、可视性好、可维护性强、高性能、高可靠性等突出特点, 具体说MCGS具有如下的特点:   ·全中文、可视化、面向窗口的组态开发界面,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和要求,真正的32位程序,支持多任务、多线程,可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95/98/Me/NT/2000等多种操作系统;   ·庞大的标准图形库、完备的绘图工具集以及丰富的多媒体支持,使您能够快速地开发出集图像、声音、动画等于一体的漂亮、生动的工程画面;   ·全新的ActiveX动画构件,包括存盘数据处理、条件曲线、计划曲线、相对曲线、多行文本、通用棒图等,使您能够更方便、更灵活地处理、显示生产数据。   ·支持目前绝大多数硬件设备,同时可以方便地定制各种设备驱动;此外,独特的组态环境调试功能与灵活的设备操作命令相结合,使硬件设备与软件系统间的配合天衣无缝。   ·简单易学的类Basic脚本语言与丰富的MCGS策略构件,使您能够轻而易举地开发出复杂的流程控制系统。   ·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能够对工业现场产生的数据以各种方式进行统计处理,使您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现场情况的第一手数据。   ·方便的报警设置、丰富的报警类型、报警存贮与应答、实时打印报警报表以及灵活的报警处理函数,使您能够方便、及时、准确地捕捉到任何报警信息。   ·完善的安全机制,允许用户自由设定菜单、按钮及退出系统的操作权限。此外,MCGS还提供了工程密码、锁定软件狗、工程运行期限等功能,以保护组态开发者的成果。   ·强大的网络功能,支持TCP/IP、Modem、485/422/232,以及各种无线网络和无线电台等多种网络体系结构。   ·良好的可扩充性,可通过OPC、DDE、ODBC、ActiveX等机制,方便地扩展MCGS组态软件的功能,并与其他组态软件、MIS系统或自行开发的软件进行连接。   ·提供了WWW浏览功能,能够方便地实现生产现场控制与企业管理的集成。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只使用IE浏览器就可以在任意一台计算机上方便地浏览到与生产现场一致的动画画面,实时和历史的生产信息,包括历史趋势,生产报表等等,并提供完善的用户权限控制。      ■贵族家庭,王者风范       MCGS从诞生起,就显示出王者气魄,经过众多开发人员的不断努力,MCGS已经形成了身世显赫的监控软件贵族大家族,其中包括应用面最广的MCGS通用版、最受领导欢迎的MCGS网络版和无孔不入的MCGS嵌入组态软件。由MCGS三大弟兄构成MCGS监控软件的大家族,形成了整个监控系统中完整的产品体系结构,完成了工业现场的从设备采集、工作站数据处理和控制、到上位机的Web浏览的所有功能。MCGS组态软件在工业现场中应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处于整个监控系统最下层的是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MCGS嵌入版软件主要完成现场数据的采集、前端数据的处理与控制。MCGS嵌入版软件与其他相关的硬件设备结合,可以快速、方便的开发成各种用于现场采集,数据处理和控制的设备,如各种可以灵活组态的智能仪表、数据采集模块、无纸记录仪、无人职守的现场采集站等专用设备。    处于整个监控系统中间层的是MCGS通用组态软件,MCGS通用组态软件主要完成通用工作站的数据采集和加工,实时和历史数据处理、报警和安全机制、流程控制、动画显示、趋势曲线和报表输出等日常性监控事务。对工作站软件的要求主要是系统稳定可靠,能方便的代替大量的现场工作人员的劳动和完成对现场的自动监控和报警处理。    处于整个监控系统中最上层的是MCGS网络版软件,MCGS网络版软件主要完成整个系统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即把位于监控之下的所有监控站点的数据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结构,最终集中在由MCGS网络版软件构成的网络服务器中,并把所有的数据在服务器中统一管理和保存,通过Web浏览的方式向各个采集站点发布。使得位于办公室的企业领导,生产部门,维修部门和其他部门可以容易、直观的看到现场的工作情况、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和设备工作状态等信息,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出差在外的领导,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远在千里之外的公司的运转情况,达到出差、办公两不误的良好效果,并使远程办公,远程领导真正成为现实。      ■成功应用,随处可见      通过几年的努力,MCGS已成功应用于石油化工、钢铁行业、电力系统、水处理、环境监测、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农业自动化、航空航天等领域,经过各种现场的长期实际运行,系统稳定可靠。尤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投资极少的MCGS 网络版得到更多用户的认可。   目前,MCGS组态软件已经成功的销售了6000套,成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项目开发和软件设计首选的监控系统开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