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教

楼主(2002-10-22):
请教: 有哪些自动化软件是针对电力行业应用的? 有哪些品牌(国内外各举例),价格表? 谢。

网友A:
电力方面要求比较高,并且模拟量信号比较多,可靠性要求也高,稳定性也高,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产品非欧美的产品不可,但欧美的最好的是AB,OPTO22,西门子,电力方面使用多的还是属AB,OPTO22,但是OPTO22属于美国军工级产品国内使用比较少,AB的又很贵,不过现在还好,OPTO22产品已经在国内有办事处了,并且我司给一些比较重要的电力单位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看道都是使用的是OPTO22的产品,竟然使用了10多年还是没有一个损坏!甚至连保险丝都没有断一根!并且其每一个数字量模拟量都是完全光隔。控制器早在10年前就已经使用了以太网!性能可靠性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多了解可以和我联系。13818297420,wyywq@sohu.com

网友:
听说过美国的GE、INTELLUTION公司有自动化软件,性能如何? 知道的话请回话!另外你说的OPT022产品在武汉有办事处吗?如何联系?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