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急!

楼主(2002-10-22):
问题:CAN控制器。 1、CAN正在中断接收过程中,定时器时间到要发送命令包,能否往CAN发送缓冲区中写数据?能否发送成功? 2、同样如果有数据已写入CAN发送缓冲区,还未发送,此时有接收中断,是先接收还是先发送? 很急, 知情者请教了,谢谢!!!

网友A(2002-07-18):
按设置的优先级来处理吧,我想

网友B:
我认为不会发送成功,因为CAN总线在接收过程中,总线在busy状态,它当然不会收到数据,自然不会发送成功,但我还没开始调

网友A(2002-10-05):
1。可以写,可以发送成功 2。看中断优先级

网友C:
我想你应该在中断程序中加入判断,判断总线是否空闲,只有在总线空闲时才进行接收或发送数据这对数据是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D:
研祥智能股份http://www.evoc.com FAQ论坛

网友E(2006-12-14):
如何判断总线是否空闲呢

网友F: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顶!!!